运放输出振荡问题

楼主(2012-06-10):
在电路中,OPA4340(四运放)连接成电压跟随器的形式,输出产生振荡。同一芯片上,四个输入端输入相同但输出振荡程度不同,其中一个输出如图1所示,放大后如图2所示,另一个输出放大后如图3所示。
什么原因?怎么解决?那位能解释一下,谢谢了!

网友A:
运放振荡必须要满足几个条件啊,首先Gain必须要大于1,你这个就不满足,是不是品质不好的OP?

网友B:
怎么接的?

网友B:
OPA4340应该是个CFA,对于CFA运放结成电压跟随器,不加反馈电阻容易不稳定。

楼主:
回复 网友B:
OPA4340不是电流反馈型的运放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就是普通的跟随电路接法,信号从同相端输入,从反相端反馈

网友C:
在输出端串一小电阻试试。。。

网友D(2014-02-11):
输出并上个电阻和电容就可以了

网友E:
你在输入和输出都加一下滤波电容试试。。。

网友F:
这个好像跟布局有关系
我记得有人好像说过这个的

网友G:
先把自己实际应用的原理图上来再说,有可能跟后级电路有关系

网友H:
打酱油的

网友I(2014-03-30):
这种振铃现像,可以换其他型号的运放试试

网友J(2015-10-10):
我在LM244电压跟随电路的输出端对地并上一个电阻,就不再震荡了。请指点一下原因。谢谢了。

网友K:
你看OPA4340的规格书,图19和图21你就明白了,看看G=+1(跟随)这条线,过冲是不是很高,这个运放,带一点容性负载就不适合用作跟随了,如果你在容性负载前加一个隔离电阻,或许能去掉振荡。

网友L(2017-03-15):
你好,打扰你一下,请教你一下你以前用OPA4340做跟随,输出有震荡,最后解决了吗,我现在也碰到这个问题,谢谢!我QQ359568766

网友M:
引用 网友J:
我在LM244电压跟随电路的输出端对地并上一个电阻,就不再震荡了。请指点一下原因。谢谢了。 ...

并联多大?

网友N:
引用 网友J:
我在LM244电压跟随电路的输出端对地并上一个电阻,就不再震荡了。请指点一下原因。谢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