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一个问题 关于PICKIT3烧录

楼主(2012-06-10):
  之前都能正常的  现在提示这个问题  从字面理解  接收的数据超过了最大的地址
有没有朋友碰到过这种问题的

网友A:
地址是002的地方写入不正常

楼主:
但我试了很多别的程序不行  是不是我的这个片子 002这个地址挂了  有没有这种可能啊

网友B:
我也是这样的:

网友C:
检查芯片型号设置,工具和目标板之间的连接,目标板供电等

网友D:
5楼回复为标准回复.

网友E:
1楼的芯片基本是挂了。4楼的是芯片没有连接上。

网友F(2013-06-24):
请问这个是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