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ilinx ISE软件使用常见问题

楼主(2012-06-10):
1、编译ModelSim需要的Xilinx库
首先要将安装的ModelSim目录下的ModelSim.ini属性设置为存档类型(去掉只读).然后从DOS界面到ISE安装目录bin t(如果在Windows的环境变量中已经设置过Xilinx路径,就不必了),
运行命令:
(for ISE 6)
compxlib -s mti_se -f all -l all -p e:modeltech_6.0win32 -o e:modeltech_6.0xilinx_libs
(for ISE 6)
-p 指定modelsim安装目录
-o 指定编译库输出目录
(for ISE 7)
compxlib -s mti_se -arch all -lib all -l all -p e:modeltech_6.0win32 -dir e:modeltech_6.0xilinx_libs (for ISE 7)
-arch : device architecture:spartan2, virtex, etc.
-lib : library: unisim, smartmodel, etc.
新的版本把原来的-f拆开成了-arch和-lib,而-f则指读取文件,不过也还可以兼容原来的写法的编译之后,compxlib会自动修改modelsim.ini,重新打开ModelSim,就能看到新的库了
2、ISE中一些常用的实用功能
镜像:Project --> Take Snapshot,用这个很容易做版本控制;
打包:Project --> Archive,将工程文件夹打包,方便转移与交流
3、门控时钟整理与总结
当综合器出现这样的Warning时,即提示发现了门控时钟
WARNING DesignRules:372 - Netcheck: Gated clock. Clock net _n0019 is sourced by a combinatorial pin. This is not good design practice. Use the CE pin to control the loading of data into the flip-flop.
如果一个时钟节点由组合逻辑驱动,那么它就形成了门控时钟了。综合器建议用组合逻辑驱动CE引脚。
为什么综合器会出现这样的警告呢?
原来门控时钟容易产生毛刺、增加延时、引起时钟漂移(Clock Skew),并且还会降低可测性。
门控时钟引起的这些问题怎么解决呢?
用组合逻辑来驱动CE端口,而不要驱动Clock端口,这样能更好地保持同步。
说了那么多坏处,有没有好处呢?
门控时钟的好处常用在ASIC而不是fpga中。在ASIC中可以通过门控时钟降低功耗。不过即使是在ASIC中,上述的缺点还是存在的,所以必须要小心地设计。
4、JTAG连接不上
有时候碰到这样的问题:在iMPACT中执行Initialize命令后出现一连串的Error,无论如何找不到FPGA了。
如果你遇到的问题跟我描述的一样,那么下面的方法可能可以为你解决:
1、首先确认并口是否打开:
在BIOS设置中找到Parallel Port的选项,一般情况下将它设置到EPP+ECP(增强型并口)模式。
2、重新安装ISE附带的并口驱动程序:
通常情况下产生这种问题的最主要的原因是Xilinx ISE的并口驱动被覆盖,或者你安装ISE的时候就没有安装并口驱动程序。因此,解决方法就是重新安装并口驱动程序。提醒:你只需要安装并口驱动程序,而不需要安装整个ISE,整个过程只需要不到1分钟就可以解决的。
5、ISE中添加属性,使ModelSim能显示仿真代码覆盖率在ISE中的操作
1) 点中modelsim图标,右键属性
2) VLOG命令行加入-cover bcest
3) VSIM命令行加入-coverage
6、Xilinx软件安装事项
Xilinx全部软件都不能安装在带空格带中文字符的目录中,也就是说不能装在Program Files这个目录下。建议所有软件都装在某个盘的根目录下。
需要注意的是,SysGen因为需要安装在Matlab的toolbox目录下,因此Matlab也不可以安装在带空格带中文的目录中!
7、为什么Xilinx器件中BRAM大小是18K?
18K是为了存放校验位的考虑。通常需要校验时,每8bit需一位校验位,因此长度是16+2=18。
但是,BRAM并没有产生校验位的功能,他内部所有的位功能都是一致的,都可以用作存储。
在使用BRAM时,存储深度以2k为分界点,如果存储深度<=2k,即存储形式为9bit x 2k,那么此时可以用满18K的BRAM;而如果存储深度>2k,即4bit x 4K或2 bit x 8k这种形式,则最多只能用到16K的BRAM。
8、Toggle Path是什么意思?
ISE中有个命令叫做Toggle Path,它的作用就是改变Project中文件的相对路径/绝对路径存储方式。这里所说的文件,是指非工程目录下的文件。
具体解释参见Xilinx Answer Record 23415
9、iMPACT可不可以单独装?
iMPACT可以单独安装。
ISE8.2安装时可以选Standalone Programming Tool,这样就会只装impact。不过还要记得还要选你使用的Cable Driver。
但是8.2有个问题:装好的impact会因为缺少MSVCR7.dll而不能启动
所以,要么你还随手带一个MSVCR7.dll,要么用别的版本:)

网友A:
这,也太老了。兄弟

网友B:
自从用了ISE集成的ISim,我再也没用过ModelSi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