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锁定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2-06-10):
如图所示:用的AD winter09

网友A:
前面一个锁是将原件的封装元素锁定,你解锁后,就可以对原件的封装元素进行单独操作,比方说改焊盘,改丝印之类的,你试试就知道了,一般很少用,大部分进封装库进行修改。

后一个锁是将原件的位置锁定,锁定后不能直接拖动原件,但是还是不能对原件封装元素单独操作,一般布局后用会将原件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