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2812的GPIO数据寄存器的值

楼主(2012-06-10):
(无正文)

网友A:
GPIO默认是上拉,GPxDAT读进来的话应该是1

网友B:
内部上拉是个弱上拉,如果外部接小电阻下拉就可以拉到低电平上去,而且复位时输出是高阻态

网友C(2014-04-16):
经过验证,是上拉电阻,如果切换IO方向,默认变为高电平,复位也是高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