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nRF905

楼主(2012-06-10):
我用AVR控制905发送,当启动发送模式后,dr引脚立马变高,感觉发送速度快的有点假,而且发送后进入standby模式后,还一直为高,这种现象是发送数据成功吗?接受端dr一直不变高,很郁闷,请教了。

网友A:
仔细研究一下datasheet
不过推荐使用si4432,nRF905过气了

网友B:
需要用示波器看下时序电平变化和电平持续时间,然后再看下引脚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