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DIO读BMP时调试出现f_open的返回值为FR_INVALID_NAME

楼主(2012-06-10):
如题!前面程序如下:
BYTE table1[]="/中庸.txt";
BYTE table2[]="/呵呵.bmp";
/********************************************************
* @brief  Main program.
* @param  None
* @retval : None
********************************************************/
int main(void)
{
//        uint8_t x=0;
  /* Setup STM32 system (clock, PLL and Flash configuration) */
    SystemInit();
        delay_init(72);             //延时初始化
        NVIC_Configuration();

          /* Add your application code here        */
//        USART_Configuration(115200);
        LCD_Init();
        POINT_COLOR=RED;
        sd_fat_init();

        Lcd_show_bmp(0, 0,table2);               while(1);
}
void Lcd_show_bmp(u8 x,u16 y,BYTE *pic_name)
{
        u16 p=0,q=0;
    int width, height, l_width;
        BYTE pColorData[960];
    BYTE red,green,blue;
    BITMAPFILEHEADER bitHead;
    BITMAPINFOHEADER bitInfoHead;
    WORD fileType;

    unsigned int read_num;
    unsigned char tmp_name[50];
    sprintf((char*)tmp_name,"0:%s",pic_name);

    f_mount(0, &fs);
    res = f_open(&fsrc , (char*)tmp_name , FA_OPEN_EXISTING | FA_READ);
    if(res == FR_OK)
    .....
}上面的res等于FR_INVALID_NAME,路径名又没错,不知道怎么回事,都调了两天了,求大虾们解释啊!谢谢了!

网友A:
把文字换掉英文的试一试,可能没有识别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