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血求助!pic单片机端口问题

楼主(2012-06-10):
是这样的,我的pic端口通过uln2004控制继电器。端口定义如下
#define   Lengfeng_G     LATBbits.LATB3             //HEAT004
#define   Lengfeng_K     LATBbits.LATB4             //HgEAT075
#define     Gufeng       LATBbits.LATB5             //HEAT102
子程序如下:
if(Current_Temp<Set_Temp)
    {
       Gufeng=1;
       SW_flag=1;
       WW_flag=0;
}
   if(Current_Temp>=Set_Temp)
   {
       Gufeng=0;
       WW_flag=1;
       SW_flag=0;
     if(Current_Temp>=(Set_Temp+20))
     {
       GC=0;
       KC++;
       if(KC<=3)
       {Lengfeng_K=1;
        __delay_ms(2000);
        Lengfeng_K=0;
       }
      }
}
  if(Current_Hum>=Set_Hum)
   {  GC=0;
      KC++;
      if(KC<=3)
       { Lengfeng_K=1;
        __delay_ms(2000);
         Lengfeng_K=0;
  }
   }
   if(Current_Hum<Set_Hum)
      { KC=0;
      GC++;
      if(GC<=3)
       { Lengfeng_G=1;
        __delay_ms(2000);
         Lengfeng_G=0;
  }
     }

}
问题是Gufeng=1时,他对于的继电器吸和,但是等到Lengfeng_K=0; 或者Lengfeng_G=0; 时gufeng随着他们俩一起为零。只有Lengfeng_K和Lengfeng_G不
动作,gufeng才能正确执行。我在主函数里单独运行她们俩。没有这种情况。研究好几天没有进展。肯定大侠们帮我。有偿也可!!!我的QQ 13416715

网友A:
是典型的端口“读-修改-写”问题,写1前,先转换该口线为读

网友B:
在写之前加一个Nop();试试。pic的读 修改  写要有一定的时间

网友C:
读改写的问题是由于硬件设计不合理引起的,先查查硬件,如果硬件不能改或查不到问题,在再软件上修饰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