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浮点数的精度问题

楼主(2012-06-10):
用stm32做浮点数运算
有浮点数A,浮点数B,浮点数C。
初始值都为0。
循环做下面的运算:
A=A+B;
A=A-B;

除了第一次,以后每次循环后,B都取一个带小数部分的随机浮点数。

请问,会不会出现经过多次运算后,A会不会由于误差累积变得非常大?

下面的循环呢?C也为随机数
A=A+B;
A=A+C;
A=A-B;
A=A-C;

网友A:
莫名奇妙的问题,
结果取决于随机数的生成算法,

楼主:
可能你没有看懂

我的意思是
{
   A=A+B;
   A=A-B;
}
合起来是一个循环,这一个循环结束了才更改B的值。

由于浮点数存储是有近似的,所以A先加上B,然后再减去B,是不是有可能导致结果不为0,只是接近0.
而这种误差有没有可能,在某次运行时都是朝某个方向累积(运气极差的时候),从而导致经过多次循环后,A的值变得很大?

网友B:
大部分情况不会, 如果浮点数 B 小于 A ,那么计算的时候, B 就会丢弃一些精度,这个是事实。
但是在
{
   A=A+B;
   A=A-B;
}
通常两次计算中 B 丢弃的精度是一样的。
有没有可能不一样呢? 当然是有可能的。
A+B 产生尾数溢出的时候, B 丢弃的精度就会不一样

网友C:
在做加减法时,有可能溢出,超过浮点数范围

网友D:
浮点数a = m × b^e,m是尾数,e是指数。

1.  如果随机数B本身就是确定精度的浮点数话(意思是B=N*z,z=1×b^e),则没有累计误差。
2.  如果B = N.xx*z = (N*z,(N+1)*z),则编译器会对 +N.xx 和 -N.xx 取整;假设取整后+B = +N*z;而
-B = -(N+1)*z,则 A+B+(-B)  = -1*z,即误差当前最小精度1×b^e。(注:对编译器将如何取整没研究过)。

楼主(2012-07-15):
最后我把涉及到这种情况的计算都改成整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