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通信问题

楼主(2012-06-10):
串口通信如何清除缓冲数据,我是用keil软件的
上位机一直向单片机写入数据,
怎样在读出数据后把缓冲区清空呀?
用什么函数

网友A:
在你需要读的时候才去读,不需要的时候不用管它

网友B:
SBUF是不需要清空,你只要用查询方法或者中断把数据读出来就不用管了。

网友C:
SBUF是不需要清空,
自己定义的BUF,用函数 memset 或 直接用一个for循环解决。

网友D:
就一个字节,无需要清空

网友E:
多看看datasheet,就完全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