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过十五分钟就该收到launchpad板子了。

楼主(2012-06-10):
全国电子设计技术联盟群QQ全国电子设计技术联盟群,欢迎广大电子技术与嵌入式技术达人加入。群号109464275,大家可以群里及时交流啊,有好问题也可以在咱们二姨网发作品贴,共同进步

楼主:
加入申请时候写个21网,网友

网友A:
回复 楼主:
file:///D:/DCIM/20120602/IMG_20120529_181941.jpg

哈哈哈,看看我手头的launchPad,

网友A:
回复 楼主:
file:///D:/DCIM/20120602/IMG_20120529_181941.jpg

哈哈哈,看看我手头的launchPad,
引用 网友A:

楼主:
已经收到,马上发图

楼主:
#include <msp430g2452.h>
void main( void )
{
  // Stop watchdog timer to prevent time out reset
  WDTCTL = WDTPW + WDTHOLD;
  P1DIR=0xff&(~BIT3);    //p1.3设为输入
  P1REN=BIT3;            //启用P1.3的上拉电阻
  while(1){
    if((P1IN&BIT3)==BIT3)//如果拉低
      P1OUT|=(BIT6+BIT0);     //LED亮
   else
      P1OUT=~(BIT6+BIT0);    //LED灭
  }
}
上面是使用板子上按键方法的一个小程序。

楼主:
再发个启动后俩LED闪烁的程序,按下后熄灭,松手又亮了。
#include <msp430g2452.h>
void main( void )
{
  // Stop watchdog timer to prevent time out reset
  WDTCTL = WDTPW + WDTHOLD;
  P1DIR=~BIT3;    //p1.3设为输入
  P1REN=BIT3;            //启用P1.3的上拉电阻
  while(1)
  {

         if((P1IN&BIT3)==BIT3)//如果拉低
          {
        P1OUT^=(BIT6+BIT0);     //LED亮
            _delay_cycles(50000);
          }
         else
      P1OUT=~(BIT6+BIT0);    //LED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