堂堂,视频三有点问题

楼主(2012-06-10):
刚才看视频教程三(CPU与基本时钟模块),发现左下角的提纲跟实际内容不一致,显示的是教程一的内容。点击其链接,切换到的片段仍是教程三的。真相如下:

网友A:
楼主真的细心,当时就只看视频了,没有注意到这些!

网友B:
楼主比较细心啊 ,

楼主:
这一讲有实验环节,需要点击左边的提纲标题才能切换过去(至少我用火狐浏览器如此),所以,其实也很容易发现。好像以前第一回看的时候是好的。:)

网友C:
还有有些课程我都看完了,结果显示我只看了3%或者5%:@

楼主:
还有有些课程我都看完了,结果显示我只看了3%或者5%:@
引用 网友C:

好像进度显示有滞后的现象,之前我头一回观看也是这样,没有显示100%,但实际看完整了,第二天再看,就显示100%了。不过,具体情况得问问跑堂了。:)

楼主:
提纲问题解决了,堂堂办事有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