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频电路一阶带通滤波电路

楼主(2012-06-10):
我设计这个选频电路的初衷,通过这个电路从12k的方波信号中选出12k的正弦波有用信号。还有

求解这个选频放大电路的原理。。

楼主:
第一个图是电路图,第二个是我找的相关的一些参数的求解。。我现在想用这个电路,来选择特定的频率,比如6kHZ,然后选择了相应的电阻电容值,但是pspice仿真的效果很差,请高手们指教。

网友A:
;LZ明显还不知道什么叫滤波器.
中心频率是6K.你以为14K就会被衰减到0V?

楼主:
我也计算过通带的低频和高频截止频率,是f1=1/2paiR1C1,f2=1/2paiR2C2.所以也有考虑。

网友B:
可能不同的书有不同的定义,英文书中一般不说“1阶带通”,带通只有偶数阶,比如2阶,4阶等,阶数是极点对的2倍。

楼主该把指标给出来的,而不是整这么多没用的。
中心频率给出来了,那么带宽呢,Q值呢?或者你直接把想要的幅频图给画出来,大伙给你提供电路。
低通,高通最容易,带通有点麻烦,不过2阶带通还是不难的。

楼主:
我设计这个选频电路的初衷,通号,并不要未品质因数有多高过这个电路从12k的方波信号中选出12k的正弦波有用信

楼主:
,这是频域内扫描,从中可以看出,在10k到15k内增益最大了。。还有就是谢谢大家的意见。。

网友C:
to LZ:

这不是一阶,而是二阶....

二阶带通传递函数通式

  H(S) = (K ω0 / Q) S / (S^2 + (ω0 / Q) S + ω0^2)

其中 ω0 为通带中心频率,Q 为品质因数,K 为通带增益。

选择适当的电路,计算相应的传递函数,对照上式确定相应的器件参数。

网友D:
建议用多反馈环的,一个运放就可以做到Q值超过20的带通,并可以有较高的增益。
比如,放大1000HZ,Q=20,Av=400倍

网友E:
嘿嘿,LZ挨板砖了。
去网上搜一下滤波软件,多看看就明白了。设置好带宽、中心频率、带外衰减及滤波形式后软件自动生成相应参数和幅频/相频特性仿真。只要电路搭对了、运放选择对了。一般实际误差不大于仿真的10%。需要精确仿真用Saber。
像6kHz这样的频率,最好用有源滤波器;1MHz以上时最好用无源滤波器。

网友F:
你那个只能是写论文,没有实用性.....我给你个实际滤波器的指标:中频6kHz,带宽±30Hz,阻带40dB处±500Hz.

网友G:
天啊  好蒙啊   看不懂啊

楼主:
  下了一个filter solutions 10.0.不是太会用,针对我具体的这个电路,不知道怎么用这个软件确定我的各个RC值啊。另外,阶数不高用手算也还可以。

网友A:
你可以试试这个

网友A:
软件是这个

网友F:
仿真是出来了,但怎样做成具有实用性的产品才是最重要的

网友H:
可以看看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