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unchPad的按键S2怎么没有办**常使用

楼主(2012-06-10):
,不用按下去,摸一下就有反应,大家谁能帮我写个按键S2通过查询法的程序。

楼主:
补充:用手摸着按键才按照我写的程序正常运行,这是怎么个情况,我不摸,按键各种状态都没有用了

网友A:
使用定时器查询,这个方便,试试吧!

网友B:
因为板子上没有提供外部上拉电阻的,那个手册的电路图画的不符合实际情况,为了省下那一个电阻的一分钱,人家省了,这需要使用内部上拉电阻,通过配置P1REN=BIT3;
例如

#include <msp430g2452.h>
void main( void )
{
  // Stop watchdog timer to prevent time out reset
  WDTCTL = WDTPW + WDTHOLD;
  P1DIR=0xff&(~BIT3);    //p1.3设为输入
  P1REN=BIT3;            //启用P1.3的上拉电阻
  while(1){
    if((P1IN&BIT3)==BIT3)//如果拉低
      P1OUT|=(BIT6+BIT0);     //LED亮
   else
      P1OUT=~(BIT6+BIT0);    //LED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