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时间常数。。。

楼主(2012-06-10):
(无正文)

楼主:
http://blog.c114.net/html/15/562315-134739.html
恩,这篇博客讲的有点意思了,原来这么简单啊,老鸟们看看对不对啊

网友A:
说到“时间常数”,一般指单时间常数电路(STC),此才有确定且单一的时间常数T可言。

单时间常数电路指至少有一个电抗或有多个且可等价变换成单一电抗的电路。其时间常数就是:(等效)单一电容C乘其两端向外看的电阻R;(等效)单一电感除其两端向外看的电阻R。在等效单电抗和电阻计算中,短路理想电压源,开路理想电流源。

网友B:
电路基础,得好好学习!

楼主:
但是这干什么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