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L99 请教

楼主(2012-06-10):
画PCB图进[行DRC检查时,为什么总是出现Processing Rule : Broken-Net Constraint ( (On the board ) )
   Violation         Net NetD1_K   is broken into 3 sub-nets. Routed To 50.00%
     Subnet : D2-K     D1-K     C2-1
     Subnet : R4-2
     Subnet : D3-1
   Violation         Net NetD5_K   is broken into 3 sub-nets. Routed To 0.00%
     Warning - net contains unplated pads
     Subnet : D5-K
     Subnet : Q3-1
     Subnet : C2-2
   Violation         Net NetQ3_3   is broken into 2 sub-nets. Routed To 0.00%
     Warning - net contains unplated pads
     Subnet : Q4-3
     Subnet : Q3-3
   Violation         Net NetR4_1   is broken into 2 sub-nets. Routed To 0.00%
     Subnet : R5-2
     Subnet : R4-1
   Violation         Net NetR5_1   is broken into 2 sub-nets. Routed To 0.00%
     Subnet : R5-1
     Subnet : Q3-2
Rule Violations :5
在DRC报告中。是什么意思啊,这些节点我都已经连接上了,怎么搞也错误都不能消除啊

网友A:
我以前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很是头疼
一般要检查元件的引脚是否与封装是一一对应的
当然首先一定要确认节点打好了没有,连线工具是否正确
还有要先保存当前改好的,再DRC检查

楼主:
再请教大侠们覆铜和填充有什么区别,为什么有些地方覆铜之后。进行DRC后,有许多错误,关于线与线之间所成的角度的问题,我们设置成九十度的,好多不符合的。错误很多。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