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风格的电路图是用什么软件画出来的?

楼主(2012-06-10):
(无正文)

网友A:
好几个软件件都可以做呀!!
如:ORCAD,PADS LOGIC
只要设置下颜色就可以了。

楼主:
2# ltylty80 protel可以画出这种效果吗?

网友B:
自己设置下颜色

网友C:
ealge 5.0版

网友D:
应该是ORCAD画的。PROTEL也可以,但要设置才可以。ORCAD就不用。

网友A:
楼主既然问了,我就说说吧,protel 99我还是5年前用过了,现在都用PADS 和ORCAD,ALLEGRO,由于所在公司要求,没其他原因。所以还刚温习了下:
在PROTEL 99里,如果你要更改放置线的颜色:点击鼠标右键,选择PLACE WIRE,鼠标出现一个“+”字形,再按下键盘“TAB”建,弹出对话框就可以设置你喜欢的颜色了。。。

网友E:
颜色都是可以自己设置的...

楼主:
试了下,确实可以设置的。不过,上面的图确实用eagle画的。
10# ltylty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