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干簧继电器 失效问题

楼主(2012-06-10):
请教高手:工作中碰到个难题,设备上的干簧继电器由于时间长了,断开有点延迟现象,拆开几个看了下触点,元素构成上没啥问题(镀层是铑),但是真空管有裂的可能,这个如果只是真空管裂的话,没氧化触点之前,应该没啥影响吧?
还有其它会影响断开延迟的可能问题有什么?    谢谢!

网友A:
粘在一起

楼主:
谢谢 2 楼的回答.  管内其它不明气体,这个发现比较难吧,有什么方法可以验证?

网友B:
顶 2 楼。

这就是我避用干簧继电器原因

楼主:
试了下 断开是正常的.,现在问题在于 断开的时间长短上,由于精确到ms 级,所以很难测量...
现在还怀疑一个点是 断开本身就是靠触点焊接在玻璃管上的回位弹力实现的,如果玻璃管裂了等,肯定对触点的弹力有影响,这个有可能会延迟触点的断开...

网友C:
要是你要求的控制的电压比较高  你可以选择水银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