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种选频电路一阶带通滤波电路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2-06-11):
方波变正弦,你只要用低通就可以了。
8阶以上的低通

楼主:
背景说起来还是有点复杂的。事实上是要对12k为主,外加6k,18k,24k.....的信号进行处理。

网友B:
背景说起来还是有点复杂的。事实上是要对12k为主,外加6k,18k,24k.....的信号进行处理。
引用 楼主:

12K方波其基波就是12K,高次谐波是 12 n KHz。

网友C:
哎....都是为了写**,老实说用无源窄带滤波器来选频是最方便实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