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学习--关于时钟

楼主(2012-06-10):
以下是摘至网络的一点关于MSP430时钟的解释(简单明了,记录下来,以备以后查看)
1:对于MSP430F4XX序列来说,它有3个可用的时钟来源,XT1(低速),XT2(高速),DCO.
2:由上面3个时钟源,可以构成4个时钟信号。
ACLK/N,ACLK,SMCLK,MCLK,其中ACLK/N专门输出给别的IC用,430本身只用后面3个时钟信号。
ACLK只能由XT1(低速)提供
SMCLK可以由DCO和XT2(高速)提供,
MCLK可以由XT1(低速),XT2(高速),DCO.提供。
3:如果只接一个晶振,则必须接在XT1(低速)上。
4:PUC上电的时候,SMCLK和MCLK默认由DCO提供。
5:如果配置MCLK由XT1(低速)或 XT2(高速)提供,则当这两个晶振出错的时候,MCLK会自动切换到 DCO
6:XT1(低速),XT1(高速),XT2(高速),DCO出错的时候,都会置位OFIG,同时PUC上电也会置位OFIG, 而当OFIG置位的时候,MCLK会自动切换到DCO。所以,如果一上电就配置MCLK为XT2(高速),这样是不会起作用的,因为它已经切换到了DCO。要切换到XT2(高速),必须等待,直到OFIG清零,然后才可以手动设置MCLK为XT2(高速),这时才会生效。
7:如果因为配置原因而造成DCO出错,同时OFIG置位,MCLK此时仍然由DCO提供,以保证指令的继续执行。
8:DCO和FLL是两个东西,FLL是用来稳定DCO的输出频率。
根据用户指南,自己理解的一些(不知是否正确,仅供参考)
9、FLL将DCO频率稳定在几倍于ACLK的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