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机并口电路保护,请教各位高人

楼主(2012-06-10):
条码打印机的并口中的330欧电阻经常烧坏,有什么措施可以加以保护?怀疑开机瞬间电脑对打印机的冲激造成的.要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我记得以前我们公司打印机并口那里用的是330的排阻

楼主:
谢谢,就是我们公司里的打印机经常烧坏,想搞个保护电路,搞双向稳压二极管再和电容电阻并联后再串联,不知道这样可不可以,双向稳压管电压取多少才合适?

网友B:
并口接口电路中的贴片电阻(一般是排阻)用来耦合信号以及作为上拉电阻使用。耦合信号的贴片电阻阻值一般为33Ω(标注数字为“330”),上拉电阻的阻值一般为4.7KΩ(标注数字一般为“472”)。贴片电容的作用是用来滤波,提高电路的抗干扰性能。
    并口接口电路一般与I/O芯片或者南桥芯片相连。并口接口电路的供电电压一般为+5V。由于许多用户在使用过程中,经常热拨插打印机,其实这种习惯是相当危险的。出料打印机本身自带电源而使接口有电流之外,更大的隐患是强大的静电。静电产生的强弱跟环境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在用户热拔插打印机的一瞬间,就有可能烧毁主板上的芯片。

网友B:
并口接口电路由于使用频繁,故障率也是非常高的。并口接口电路损坏最多的元件,就是打印端口相连的电阻和电容。

网友C:
尽量避免热插拔

网友D(2013-05-25):
不热插拔也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