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ic电子技术开发论坛 综合技术交流 德州仪器模拟论坛 几种稳压器(TI)的典型应用之TL2575

楼主:
发新帖我要提问
返回列表
[电源]

几种稳压器(TI)的典型应用之TL2575

楼主(2012-06-10):
在上一篇博文中提到的芯片在做供电电源方面有负载不大的问题,那么此篇博文叙述的芯片带动负载能力就很强了。据说还可以实现正负电压的转换(求指教),下面详细说明: 此芯片既可以输出稳定的固定电压(3.3V,5V,12V,15V),又可以实现电压从1.23-37V可调,输入电压范围很宽(4.75-40V),并且输出电流能够最大达到1A,芯片的效率可以达到80%以上。外部仅需添加4-6个元器件即可达到要求,其自身具有频率补偿的功能。
1 管脚分布图

2 典型应用电路
对于此电路图,一般出于稳定考虑,输入旁路电容尽量安置在芯片的最近处,环境温度低于25摄氏度时,要将输入电压的值增大一些。而且多数情况下电解电容会降低容值,因此为保证输出准确可以将一片陶瓷电容或者钽电容和电解电容并联接入电路中。
通常情况下为了环路的稳定和过滤纹波电压将一片电容接在距输出端极近处,此电容值的选择原则一般是电容的过滤52KHz纹波电流至少是峰峰值纹波电流的1.5倍。
电感器与环流二极管连接在距输出端较近处用以滤除噪声,但是普通的二极管不能够胜任此工作,需选用开关速度较大、并且不会产生过多的压降的肖特基二极管,电感器不能超过其额定电流否则会导致芯片过热。
对于电感的选择上面则相应的对应两种模式——连续模式和非连续模式,但是在多数情况下连续模式更加常用一些,此种模式下利用低的电流就能够提供较高的功率,还能够保证输出低纹波电压。在开关频率处最终输出还是有锯齿形的纹波电压,可能和输出电容的选择有关,此外输出也包含小的突增瞬间电压,这会出现在锯齿波的峰值处,这是快速开关和寄生电感的影响,这些小的毛刺电压可以通过低感应系数的电容滤除。反馈部分必须和输出有电气连接。
以下是固定输出和可调输出电压高负载电路图(可以直接使用):

3 固定输出电路

4 输出可调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