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温控采集 有偿

楼主(2012-06-10):
(无正文)

网友A:
有成品采集板

网友B:
买个温控仪表就行了.到处是

楼主:
不是买产品来用··是要制造这种产品······直接QQ 45480084

网友C:
一言难尽,传感器切换问题、放大电路共用问题,采集速度问题,多通道控制问题(PID),多通道参数设置问题,输出驱动问题,成本问题,解决了这些就差不多了

网友C:
可免费提供部分方案,但本人没QQ

楼主:
蓝天白云怎么联系··

网友D:
你做的应该只是兰天白云做的其中一部分,你只是采集,白云要做控制,比你的复杂,你找他应该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