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老师为什么居然没提过simulator?

楼主(2012-06-10):
回想起以前在学校修单芯片实习的时候,是采用8051 CPU,那时候老师教我们的流程是先把程序写好,并编译成机器码,然后在8051仿真器(emulator)上执行,当时我们用的那个开发环境就有包含8051 CPU emulator,等确认无误后才放上板子上执行,怎么会居然没有老师曾经提过开发电子产品要搞一个simulator?

网友A:
emulator和simulator都是PC程序,但前者是仿真执行期货CPU的机器码,而simultor是要设法让系统与应用程序中与硬件无关的程序代码,使其能够在PC上执行。

网友B:
很多老师没有实践经历,不知道simulator很正常

网友C:
我也不知道simultor是什么东东,这很奇怪吗?

网友D:
simultor主要是仿真系统与应用程序的层次。此外开发simultor的好处很多,在硬件还没有稳定之前,我们就可以看先看看应用程序的开发有无偏差或需要改善之处,而且可以把仿真器想像成另一个硬件平台,如果我们的系统与应用程序都是先在仿真器上开发的,自然就可验证系统的可移植性设计是否有问题。

网友E:
因为很多大学老师都没出来工作过,就会念课本,不懂啥东西。真是误人子弟啊。

网友:
有很多时候仿真出来的结果和实际结果不一致。

网友F:
唉,现在走上工作岗位才知道。
或许是有的电子产品是没有嵌入式操作系统的,对一些老一代的工程师来说只要有emulator他们就可以搞定软件开发了,不需要simulator的协助。
而现在我们这一代电子产品的应用程序越来越复杂,产业分工越来越细,,所以~~~~~
加紧学习中!!!

网友G:
单片机不用.太简单...

网友H:
很多时候仿真出来的结果和实际结果不一致

网友I:
仿真的结果和实际的结果差别还是有区别的

网友J:
单片机还需要先仿真吗?

网友K:
做DSP开发的simulator相当来说重要一点,单片机好像没有必要

网友F:
一般公司都会有入职前的培训,进入之后发现即使在学校教科书上的东西学的再好,到了实际中也是如此的苍白~~

网友L:
一般仿真结果不正确,实际结果更不正确。

网友M:
复杂的东西才需要仿真的

网友N:
很少做硬件的仿真,都是直接在开发板上跑

网友O:
做实时系统的用到simulator多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