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用0到3.3V产生-5V到5V的电压,该怎么处理呢,谢谢

楼主(2012-06-10):
如果要用stm32的0到3.3V模拟信号,控制产生-5V到5V的电压,该怎么设计电路呢,谢谢

网友A:
负电压。。。。从能量的角度好像就没法成立

网友B:
这个和STM32没关系,主要是模拟电路的问题嘛
运放

网友C:
3.3V的电压范围到10V的电压范围,先运放放大,从0-3.3V变为0-10V,然后减法器减去个5V,就变成-5V-5V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