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这道题究竟为什么能这么算的。

楼主(2012-06-10):
上给的提示是UOC=8V,ISC=4MA,I=1.33MA

对于第一张图,怎么样定义然后才能得出标题的那些答案呢?

对于图2,应该怎么样去计算UAB两端的开路电压呢

楼主:
来个人呀。

网友A:
不明白楼主“上给的提示是UOC=8V,ISC=4MA,I=1.33MA”是啥意思?

网友B:
这是 <电路> 里基本的东西了. 根据等效电路定理
UOC=8V, 等效电压源的开路电压.
除以等效电阻 6K, I=1.33MA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两个电源不会相冲突而导致电流为0吗。因为有一个4V电压源和一个2MA的电流源。2MA*2K也是4V呀。就是说两端都有4V?

楼主:
回复 网友B:
如果移出3K跟1K的话。那么就是等效为一个4V电压源与2K串联和一个2MA电流源与2K并联,2K上的电压等于4V+2MA=2000。所以不会冲突对吧?就可以等效成UOC=8V,ISC=4MA的,RO=2000欧的电压源了吼?一般与电流源并联想等效的话,就直接取与他并联的最近一个电阻去相乘么?我电路基础有点查,麻烦各位教教与电压源串联并联跟电流源串联并联的情况下应该怎么去计算。双电源或以上电源时,比如左右一个电压源4V串联2K,右边一个电流源串联2K跟电压源的情况下,那么2K上面的电压应该怎么计算。

网友B:
楼主最好先看看 "戴维宁定理" 和等效电路的处理方法
短路电压源,开路电流源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想请问贵人您QQ多少,方便的话留个联系方式,以后不懂可以问您

网友C:
U_ab开路电压应该是6V

网友C:
根据KVL就可以算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C:

怎么算?

网友D:
:L   孩子   多去看看模电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