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的疑问:server 会不会混淆啊?

楼主(2012-06-10):
刚刚走上实习岗位,一个办公室的团队,多人同时改一个程序。
疑问:如果有多人同时在修改一个程序文件(如xxx.c),改的地方可能相同也可能不同,而且彼此也不知道别人改了什么,当他们分别把自己改过的XXX.C上传时,server会不会混淆啊?!

网友A:
如果只是简单上传到服务器的文件系统中,有可能会出现相互覆盖的情况,可能导致混淆。

如果使用了版本控制的话就会好些

网友B:
这种方法也行吧,但不适用在人数较多,或开发团队分散多地的项目。

网友C:
无论是嵌入式系统或一般软件项目,只要涉及多人协同开发,就一定要做版本控制

网友D:
在参与软件工程师较多的项目,只有某些人具有lock 版本控制servet中的文件的权力。

楼主:
哦 ,知道了,版本控制,以前只在书本上见过这个概念,现在知道了,谢谢各位,结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