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该如何学习c8051f单片机,求教。

楼主(2012-06-10):
我大二,已经学习了数模电,高数,自控,c语言,微机原理。刚考完试,打算开始学习老师给的c8051f020实验箱,今天看了《c8051f系列单片机开发与c语言编程》的第一章keil c 部分,看懂了。然后往下看,感觉特别复杂,有点头大,不知道按什么顺序学下去,我之前看过几集郭天祥的视频,想着自己也动手点亮发光二极管,做个流水灯,想知道做这些要不要管c8051f020里的交叉编码和其他参数设定之类的。还请前辈们指教下,所以现在纠结要不要先学习一下stc的51单片机。

网友A:
参数大多用默认的,少数几个要调整。不用先学stc的51,都一样。

楼主:
2# idealistX 请问假如我要做个流水灯实验,我要设置哪些默认参数,该看这本书的哪一部分?

网友B:
初始化代码用配置向导产生,简单明了

网友C:
我的学习步骤是这样的。
先看C语言1个月。看个差不多。我师父说C语言学好了,单片机编程的90%就OK了。
先用VC编译环境。后来学C指针,感觉用VC环境学不明白,然后用keil学C语言。于是指针就也懂得了。
然后看51单片机,用的STC的片子,存储器 中断 定时器 串口。感觉学的差不多。然后又学C8051,就感觉和51差不多,就是交叉编译那有点不同,多看几遍就oK了。因为C8051我有了在线仿真器,才知道以前对串口啊定时器啊理解的还不够,有些问题才慢慢得到理解。然后有学ARM的CM3,主要是看外设的英文资料,主要外设理解的差不多,但是现在觉得当时的重点应该放在启动代码上。然后学ARM7感觉ARM7资料不多,但是由于有CM3的基础,ARM7也能搞定。然后又学C8051,主要关心程序结构啥的。

我的看法是,如果时间允许的话,看3个月的STC也不是未尝不可。

楼主:
6# xlsbz 谢谢指导。

网友C:
7# gp418693119

网友C:
回复 楼主:

呵呵 算不上指导。

在以前你的帖子里 我已经回复了一次了。

每个人学习的方法可能不一样  但是只要有个好的态度 都会学好的。

网友C: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多搜搜资料  多比较一下别人的想法。最后选一个适合自己的。

比如刚开始学C语言吧?学什么书呢?
如何学呢?

于是就百度知道搜 如何学 如何学  用什么书好。
很多人说谭浩强书不好。不过我最终还是用了谭浩强的书。
因为我上学就用的他的书。但是我上学学的比较差。所以工作后就相当于重学了。

我觉得学了 只要能会用C编写用不同方法比较两个数的大小  C就学个不错了

看了谭浩强 。然后看了几眼C缺陷等那4大经典书籍(几乎没看),觉得没啥内容就懒得看了。可能是因为我那谭浩强那本看的还凑合吧。

其实C语言 这个东东,对大部分人来说
(1)就语法来看,比较重要的
哪些语句容易出什么问题 都应该心里有谱。
知道什么情况下哪些东西该用  哪些东西不该用。比如那些不同项目经常需要改动的程序函

网友C: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多搜搜资料  多比较一下别人的想法。最后选一个适合自己的。

比如刚开始学C语言吧?学什么书呢?
如何学呢?

于是就百度知道搜 如何学 如何学  用什么书好。
很多人说谭浩强书不好。不过我最终还是用了谭浩强的书。
因为我上学就用的他的书。但是我上学学的比较差。所以工作后就相当于重学了。

我觉得学了 只要能会用C编写用不同方法比较两个数的大小  C就学个不错了

看了谭浩强 。然后看了几眼C缺陷等那4大经典书籍(几乎没看),觉得没啥内容就懒得看了。可能是因为我那谭浩强那本看的还凑合吧。

其实C语言 这个东东,对大部分人来说
(1)就语法来看,比较重要的
哪些语句容易出什么问题 都应该心里有谱。
知道什么情况下哪些东西该用  哪些东西不该用。比如那些不同项目经常需要改动的程序函数,就得用点不容易出错的语句,比如不用用指针啥的。这样才算简单可靠。
那些几乎不用改动的函数,就用点复杂的。不用改的东西往往通用性好,想要通用性好,就得有点小复杂。这种做法也算简单可靠。

(2)格式问题  格式就是纪律。这个特别重要。决定你编程的心情。形式主义很重要。还有该套括号的套括号。
               比如现在看那个UCOS,说句实话,感觉就具体语句来讲写的一般,让人看了胆颤心惊,不过新的版本好像有所 改进。我估计作者的脑袋瓜比较聪明。一般脑袋**的人 难以遵守纪律。
(3)结构啥的   这个就得多模仿别人。模仿谁,其实模仿谁不要紧,这里主要模仿的是实现的想法,不是具体的语句。有些绝妙的结构 咱们自己的脑瓜真的想不出来啊,往往是很多人的结晶。看啥东西都不会白看,任何知识都是想通的。甚至觉得很多行业都差不多。比如基本功   编程要学好c   练功服要蹲马步。基本功打不好 内力不够深厚,学多了 可能会走火入魔。自废武功。

楼主:
11# xlsbz 谢谢指点,说的很有道理。

网友C:
gp418693119,不同人学习方法 不一样 但是只要好好学 肯定能学好。
关于这个C语言 单片机啥的 每个人观点都不一样的 。
经历不一样 应用场合不一样 当然结论很难一样。你可以看看百度和腾讯的不同开发策略。
比如我用C语言注重安全性,因为我是工控相关。
但是如果你是搞编游戏啥的 那用C语言就没必要那么死板了。手机死机了 重启呗 又不会死人 对不对
windows死机了 没啥   win7有bug了 没啥 打补丁呗。
就这个21IC 似乎在WIN7下面我怎么感觉不咋对劲

一般咱们搞技术的个性一般很强。很容易产生争论。

前不久看那个 linux说 C++语言是个烂语言。
我觉得说的很有道理。
但是如果说C是个烂语言 我觉得也有道理

本来就没有完美的语言。

网友D:
一步一步。不用急

网友E:
C8051还是很好学的 ,手册里讲的已经很清楚了而且软件里自带例子比较多!

网友F:
回复 网友C:

   C缺陷等四大经典书籍?哪四本啊?

网友C:
晕  到刚上网查了  有C何指针   C缺陷和陷阱  C专家编程  和the C programming language(K&r)
其中最后一本是C语言发明者之一参与写的。

我买了其中的第4本  也没咋看
书质量不错

网友G:
直接看郭天祥或者杜洋的视频,买个板子自己学,缺什么再补什么,需要用什么就去学什么,现学现用,活学活用

网友H:
说说我的经历吧。
我整单片机差不多有3个月了吧(我工作了),
我毕业后在一家事业单位混,后来觉得没劲,整了郭天祥的视频看了15天,然后就找到现在的公司。

当我用单位的c8051f开发板把串口调通后,我感觉本科4年学的东西全部被打通!!

信号的传输(电路),通信协议的课程(感觉所有的通信协议都只是思想,用途,datasheet的不同),电磁场(我们公司做高频主要是13.56MHZ)……全通了。任督二脉给通了。

前一段时间正跟着做软件,驱动和接口层的,感觉只要找到了datasheet,都比较简单。
现在学习ad中。

欢迎交流。

网友I:
多做程序设计

网友J:
看了各位大师的学习经历,比较起来我是保守的.学校学的8031基本不懂,考试是混过去的.到单位后拜了个师傅,从PIC的汇编学起,原因很简单,师傅说语句少,打基础.就学呗.半年后可以熟练运用了,师傅又交待学PICC,又是半年.刚开始学C还不习惯,主要是结构不一样了.后来在C上转到C8051F系列的单片机,一直做到现在.汇编忘得差不多了.感觉学习就是做东西,在做的过程中学比较快.

网友K:
个人见解:没必要先看很多的书籍资料,只看和芯片有关的数据手册就可以。
第一步:配置芯片(这是C8051F必须做的,有配置软件,建议全部默认)
第二步:写个软件,叫一个LED灯闪起来。
好!已经成功了。以后的学习根据需要用什么学什么

楼主:
23# DONGXU 请教配置芯片用什么软件,如何配置?

网友L:
有了模电知识,一般的C51都是很好入门的。要精通就要多点写程序上机测试才行。

网友L:
最好是拿着板子边写程式边上板测试。当然KEIL还是要熟一点比较好。

网友M:
郭天祥,  杜洋的 基础教程都很适合你

网友N:
要不断的学习才行,工作中学习最好了。

楼主:
29# 大秦正声 恩 多谢

网友O:
C语言学得牛X了,无论什么单片机都轻松上手

楼主:
#include <c8051f020.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LED=P3^4;

void PORT_Init (void)
{
   XBR2    = 0x40;                                /*使能交叉开关*/
   P3MDOUT  =0xff;
}
/*******************************/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0;x<z;x++)
                for(y=0;y<121;y++);
}
/*******************************/
void main (void)
{
   WDTCN = 0xde;
   WDTCN = 0xad;   //禁止看门狗定时器
   PORT_Init ();
   while (1)
   {
           LED=0;
           delay(500);
           LED=1;
           delay(500);
   }
}
求教大家,这是个点亮二极管程序,在下载程序前,要对单片机做什么配置吗?

网友K:
配置软件官网上有

楼主:
35# DONGXU   是config2吧?

网友P:
你看不懂英文吗?芯片数据手册说的很明白的。如果你连对着数据手册设置寄存器都不会的话,建议你还是老老实实从AT89S51开始学吧。

网友K:
回复 楼主:
是的

网友:
ai 自学成才,,,不懂还是得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