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用0到3.3V线性产生-5V到5V的电压,该怎么处理呢,谢谢

楼主(2012-06-10):
如果要用0到3.3V线性产生-5V到5V的电压,该怎么处理呢,谢谢

网友A:
用DA转换器试试。

网友B:
Vin×3 - 5 = -5V ~ +5V

网友C:
这个容易呀  先来级 DA  如果单片机 有DA像M3 直接二路  要不然 可以用TLC7226 AD7528之类的转换 然后 用运放  给+ - 10V 设置参数为+ -5V就搞定

网友D(2012-10-31):
回复 楼主:
楼主这个问题解决没?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求赐教啊!

网友E:
3L的方法是不错

网友F:
运放+基准,放大器+减法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