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一个简单可靠的非抢占式系统,多谢

楼主(2012-06-11):
想学习个简单可靠的非抢占式系统,请大家推荐一个

楼主:
晕倒 仅仅20分钟, 我这个帖子已经被百度放到首页了。21IC比较牛。

看样子现在的星期一的8点左右是个特殊的日子,我记得以前不是星期五么?

网友A:
百度的效率真高嘛? 可惜广告太多.
非抢占式系统好象不大抢眼, 玩得人不多.

网友B:
就那几个系统.别用大家都不用的....否则遇到问题很难解决.

楼主:
哈哈 我找到一个  FreeRTOS的co-routine算一个。可能。

网友C:
自己搞个任务管理器就可以搞定了
疑问是为什么不用抢占?

楼主:
6# 原野之狼

楼主:
回复 网友C:

担心抢占的不可靠啊。

楼上几位高人  我觉得原理这样弄,咋样?多谢

if  (5ms) {
      task1;
}
if (10ms) {
      task2;
}
if (20ms ){
    task3;
}

网友D:
假如所有任务的执行时间之和小于最短周期,上边这样是可以的;只是所有任务执行时间长了之后,短周期的就不能保证及时进入了

楼主:
所有任务的执行时间之和小于最短周期  多谢

楼主:
回复 楼主:

NO,你说得不对。

我会在结束任何一个任务之后 查询某个时间点是否到达啊。
嗯 应该先查询 周期长的 任务。
还有要考虑  两个或多个时间点都到达 要咋办?

网友D:
周期短的优先级高

网友E:
超简单、一看就会、管用的非抢占式系统:
顺序轮子 + 定时中断、事件中断。
要点:把每个时间片切割得相对足够短小。

网友F:
介绍你一本书,《时间触发嵌入式系统设计》,老T叔的书库里面有。讲的就是一种非抢占式的任务调度器。

楼主:
回复 网友F:

这本书以前看过。

多谢。

网友G:
可看看Protothreads ,非常简单!

网友H:
看看我做的那个 os, 应该是最简单的了, 可不可靠得靠你自己验证。

网友I:
如果你的硬件平台正好是新唐m0,并且如果你正好有一些C++基础,那么,你可以试试LOOK:https://bbs.21ic.com/icview-231501-1-1.html
有6种调度方式,其中两种是非抢占的:“Co-operative”纯粹的协作式,和“Round-Robin”时间片轮转,应该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另外4种是抢占调度。
如果你感兴趣,可以加群:12047788 讨论,入群附加信息就写:"21ic:xlsbz"。

楼主:
回复 网友H:

请问高人  您是学了哪些东西之后才写出如此简单的程序的?
看了UCOS之后,还是看了哪些书?

我觉得过程比结果更重要。
多谢指点

希望指点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