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TP4056 USB充电问题

楼主(2012-06-11):
刚看到TP4056充电IC上有这么一句话:
而一个肖特基二极管D1用于防止USB功率在经过下拉1K电阻器产生的功耗

电路图如附件,1K电阻没发现,不知如何理解这句话,麻烦哪位大侠解答下,谢谢。

网友A:
看图应该是那个10K电阻。另外,那个MP1接错了。

网友B:
看不懂手册在说什么。
USB电源不会在10k上产生可观的功耗。
二极管的使用无非是为了搭建一个开关,在wall和usb之间自动切换。
那个PMOS-MP1电源切换开关,那样接是正确的。如果反过来就错了。

网友A:
....
那个PMOS-MP1电源切换开关,那样接是正确的。如果反过来就错了。 ...
引用 网友B:

MP1,G极高(接入 5V wall adapter)应该是断开,低时(由10K电阻下拉)才应导通。显然,图中 MP1 的 S 和 D 接反了。

网友C:
MP1的接法是对的。
就是G少了一个下啦电阻。
有WALL时,MP1截止。
无WALL时,MP1的体二极管先导通,然后MP1导通。
在WALL是5V的情况下,ds反过来也可以。
如果WALL是12V,ds反过来就死定了

网友B:
那个10K不就是MP1的G下拉么。
这个就是用两个共阴二极管做电源切换的电路。用mos就是提高效率。

楼主:
加上附件IC资料...

楼主:
5楼的朋友,你好:
如果WALL是12V,ds反过来就死定了
这句话不是很明白,MOS管开通了不DS不就相当于短路了?

网友A:
仔细看了下,图中MP1如此接也可(非典型用法),且主要考虑USB所在系统断电后电流倒灌。由于存在D1,WALL的倒灌已不存在,但MP1若按常规接法(S左D右)则必然存在倒灌。反接后,由于MOS内的体二极管使S随D抬高,而G由10K电阻下拉,则PMOS(反向)导通进一步维持S电位(基本等于D)。

网友B:
5楼的朋友,你好:
如果WALL是12V,ds反过来就死定了
这句话不是很明白,MOS管开通了不DS不就相当于短路了?
引用 楼主:

有这么一种情况,usb和wall同时连接,如果将MP1反过来,那么有可能高的wall就会通过由D1和MP1的寄生二极管构成的通道,灌入usb。

所以MP1是正确的用法。如果说它是非典型,我理解不了。 我的理解就是G、D、S的电压合法,就没有问题。没有规则要求Vds必须是负,PMOS导通只要Vgs为负就成了。

网友A:
所谓“非典型”就是不按“D”和“S”的通常意义理解,而是DS颠倒(Vgd < - Vt)。由于MOS具有一定的对称性,所以可行。

网友D:
我认为MP1的S和D接反了。
经过大家这么一提醒,我意识到这么接是对的。

楼主:
顺便请教大家一个问题,这个IC规格上提到了恒流和恒压充电,可是没有这个两个区的划分区图...谁能提供下比较完整的IC资料。
我刚才测了下,LION电池电压3.92V,PROG PIN上的是1.2K,理论上会有1A的充电电流,我刚才测了下PROG PIN电压只有0.5V.....

楼主:
补充一点,TEMP PIN悬空

网友C:
锂电都3.92了,怎么可能还用1A充电。

网友E:
LZ可以先假设没有二极管D1(图上D1短路),插USB,不插适配器的情况。
文中1K电阻器(图上10K)将会有电流经过,产生不必要的功耗,而且有可能会影响到充电电流。
你可以参考LTC4054

网友F:
有适配器(5V/600mA)时,MN1导通,充电电流检测电阻是2K//10K  < 2 K  充电电流就大点
用USB(5V/500mA)时,MN1截至,充电电流检测电阻就只是2K  充电电流就小点以免损坏USB口。

网友B:
LZ可以先假设没有二极管D1(图上D1短路),插USB,不插适配器的情况。
文中1K电阻器(图上10K)将会有电流经过,产生不必要的功耗,而且有可能会影响到充电电流。
你可以参考LTC4054 ...
引用 网友E:

确实是,没想到这点。
不过按照你说的“图上D1短路”,假设这么个情况:usb 5v接上,然后4.5v 的wall power也接上。
这样的话,D1的存在可以减少10K的不必要的功耗,还那么重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