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 PWM 转换为电压或电流的IC

楼主(2012-06-11):
有没有一种将PWM脉宽调制信号转为可变电压输出的IC,或者干脆将PWM脉宽调制信号转为4-20MA恒流输出的芯片。
工业过程控制中,广泛使用4-20MA变送器。
目前单片机要产生或控制4-20MA电流,要么使用AD5421这类芯片,要么先用DAC芯片输出电压,再用恒流电路产生4-20MA电流,连接复杂,占用I/O口太多了,特别是需要生成多路4-20MA电流的时候,成本高。

网友A:
PWM --- RC --- 运放

网友B:
RC为求平均值,如果追求效果可用两级,然后跟随放大处理,估计符合楼主所需。

网友C:
回复 网友B:
PWM-RC只能是电压输出吧?

网友B:
回复 网友C:
你再加点电路变成电流不就行了?

网友D:
估计 他是想别人帮他设计   自己要先设计一个 然后来征集意见 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