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STM32F4驱动大分辨率TFT

楼主(2012-06-11):
最近用STM32F2 STM32F4直接驱动RGB接口和LVDS接口的TFT显示屏,采用144引脚的STM32外扩一2M Bytes 16bit SRAMIS61W102416),CPU占用率<1%,做了一下测试,最高扫描频率如下表所示:
扫描频率
F2  8bit color
F2  16bit color
F4  8bit color
F4  16bit color
640*480
56.6Hz
42.4Hz
79.2Hz
59.4Hz
800*600
38.8Hz
29.1Hz
54.3Hz
40.7Hz
1024*768
24.6Hz
18.4Hz
34.4Hz
25.8Hz

由上表看,F4驱动640*480 TF可以达到使用条件,扫描频率可以到60Hz,并且可以有16bit颜色,可以外扩1M Bytes 16Bit SRAM8bit color 外扩512K Bytes 16bit SRAM),用此方案成本要优于 MCU + FPGA + SRAM方案,而且目前MCU + FPGA + SRAM方案大都是8Bit颜色,并且不能读显示缓冲区数据,显示速度也不及F4直接驱动方案,不能使用大部分GUI800*600 TFT外扩SRAM640*480 TFT相同,但扫描频率低一些,可以适用于对扫描频率不太高的一些场合。对应1024*768TFT,由于扫描频率比较低,而且外扩的大容量SRAM价格偏高(我的IS61W102416 70/片),不太具有竞争优势,只能应用与 8bit 颜色,采用外扩512K Bytes 16bit SRAM,对扫描频率要求不太高的场合。

若有希望采用此方案的同仁,请联系:QQ381265083
此图为800*600显示图

网友A:
F2/F4看来还是有差距的

网友B:
SRAM 太贵了, 而且这样缓冲不大...

如果是我, 就会用 LPC1788

网友C:
回复 楼主:

CPU占用率是低了, 但内存带宽占用太高,光驱个屏没啥,但要加上应用,会死人的

网友C:
楼主的信息也太老了, 现在的FPGA驱屏也少有用SRAM的了,而且也只有少数是8bit色, 我就用CPLD+SDRAM, 16位色 并且也支持回读。另外还有2D加速功能。  另外并不是只有芯片内的LCD控制器可以用GUI, 外部的也同样用,比如我自已的驱动就在uCGUI下很好的运作

楼主:
任何方案都有优缺点,最适合为最好,比如要用8bit颜色,一片IS61W25616才10多块,驱动640*480或800*600的屏就很合适,总线占用带宽也就20M,CPU也不是老读写SRAM的,CPU干别的活也很顺畅的

网友D:
随便一个cpld加sdram都能实现,价格也不是f2能比的,更不用说f4。
而楼主说cpu占用率低,但是dma一直占用总线,总的效率还是很低。
另外,外挂控制器不能用gui? 不是楼主故意忽悠就是楼主落后十年了。

网友D:
多说几句,lpc1788自带sdram控制器和lcd控制器,还有免费的emwin(ucgui是他的马甲)可用。
零售价才五六十块钱。

网友E:
CPU占用率<1% 牛
总线能?STM32F4价格怎么样?
和LPC1788优势? LPC1788支持SDRAM

楼主:
呵呵,收到砖头不少,407现在也是五六十吧(有人给我报价样片407ZG  65元,217ZE 50元),估计用量大了后还会更便宜,我刚刚开始用STM32F103RE的时候60多,现在才20多块,本来STM32就没有TFT控制器,和这些有TFT控制器的比TFT驱动不会有啥优势的,但我觉得STM32的AD确实不错,一个好的AD也不便宜吧,所以比较一个方案得全面比较才好,不能老看到它的缺点,嵌入式系统够用就够,不一定非要性能超群。DMA只是占用FSMC总线,对内部其他总线资源占用还是比较少的,和cpld方案比,还是有好多人不熟悉cpld的,若用8bit颜色,驱动800*600以下TFT,SRAM(61w25616)也才10多块,还是有一定优势的

网友F:
我觉得 STM32  就不适合做 这个 , 没有必要! 现在一个 2440 才多少钱啊 ?

网友F:
你外加一个 SRAM  都可以买个 带 TFT驱动的  ARM  了 !

网友G:
我正在寻求方案,请高手多多发表意见

网友H:
确实成本上有点贵了。还是用成熟方案吧

网友I(2013-03-22):
我在想,直接驱动DVI接口有没有问题,DVI数据线宽度只有6位,需要更快的速率。

网友I:
如果只是要显示一幅静态图像,或少数几幅图像,能不能不断重复从nand flash读出数据就刷屏,这样省掉SRAM,有没有可能?

网友J:
成本与质量成正比的  呵呵   高端处理器价格比较高   呵呵

网友K:
能不能共享下相关的资料

网友L:
看看STM32F429系列,一切都解决了

网友M:
呵呵   问题应该不是很大吧   呵呵  顶起来

网友M:
有问题  仔细看技术手册  应该有你需要的知识点  呵呵  个人的建议

网友N(2013-05-15):
想问一下你的16bit颜色的TFT屏是哪里买的?什么牌子的?我看现在的屏怎么都是24bit的

网友N:
引用 网友I:
如果只是要显示一幅静态图像,或少数几幅图像,能不能不断重复从nand flash读出数据就刷屏,这样省掉SRAM, ...

nand flash读数据需要时间,这样刷新频率会变慢,就我这边测试的情况看,400*240的屏,从nand读数据是158ms,刷新是33ms,按照这样的方法刷一页就要191ms了,刷新速度降了很多

网友O(2013-10-10):
引用 网友N:
nand flash读数据需要时间,这样刷新频率会变慢,就我这边测试的情况看,400*240的屏,从nand读数据是158 ...

:handshake
nand flash还只能当存储器保存图片,
如果要高速,还是要先从nand读入sram中,然后更新tft。

网友O:
引用 网友N:
想问一下你的16bit颜色的TFT屏是哪里买的?什么牌子的?我看现在的屏怎么都是24bit的 ...

24bit可以降额为16bit使用,无碍。565rgb = 16bit。

网友O:
引用 网友D:
多说几句,lpc1788自带sdram控制器和lcd控制器,还有免费的emwin(ucgui是他的马甲)可用。
零售价才五六十 ...

没用过nxp的,请教下lpc17xx相比F103xx,107xx有何优缺点?
应该没有ST诸多的bug和小毛病吧
:handshake

网友P:
ST今年推出的STM32F429/439带TFT-LCD控制接口,及支持外接SDRAM的FMC接口

支持各种灵活的图形显示应用

网友Q(2014-01-27):
做显示驱动方面显示不出STM32F429的威力,如果从成本和效果出发,我建议使用NXP LPC1788

网友F:
我用 新唐的 N329 的  内置 64MB DDR2  ,TFT 驱动都有,还可以支持视频解码 ARM926  的 300M ,厂家说的价格是 4-6 美金

网友R:
新塘的就没货 ,还是玩STM32的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