凑个热闹,请大家推荐一个简单的抢占式系统的思路

楼主(2012-06-11):
请大家推荐一个简单的抢占式系统的思路,只完成简单调度功能即可,个人比较容易短时实现的,谢谢!

网友A:
你是只想简单应用么  UCOS啊  。

网上找个例子。然后我3分钟就会配置多任务啦。照葫芦画瓢呗。不过问不稳定 鬼才知道

楼主:
是想自己实现呀,ucos得自己看好久才能看明白吧,暂时不需要很多os功能,实现抢占调度即可。

网友A:
我想先看懂UCOS大概  然后改写UCOS。
也弄抢占式,但是我的实时性可能差点。
估计可能的话 需要很长时间能搞定。
------------------------------------

你可以看看陈明计那个  可能会简单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