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模拟量输入

楼主(2012-06-11):
准备做一个变频器控制交流电机,使用单片机(51或avr)控制。想使用VF(模拟量输入)控制方式,单片机不能直接产生模拟信号,所以需要转换模块,考虑有两种方法:数模转换和pwm脉冲。不知道两种方法那种比较好,有没有典型 的应用,请前辈不吝赐教。

网友A:
两种方法都可以,不过如果精度要求不高的话,还有一个简易的方法:在8个IO口上串电阻,电阻值按照2倍的关系依次递增,控制IO的输出,即可直接输出模拟电压,当然,能加个小电容平滑一下更好。
不过,楼主是要做一个变频器吗?

网友B:
本人以前做过这样的控制. 用 PWM 加滤波, 效果还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