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脉冲采样的问题!

楼主(2012-06-11):
本人是遥控模型爱好者,想做一个模型上用的电路。

遥控接收机提供多个通道,每个通道都是独立的,并且有统一的脉冲标准,标准如下:
信号为周期是20ms的脉宽调制(PWM)信号,其中脉冲宽度变化范围从0.5ms-2.5ms。

请教各位高手,如果使用12F508此类的单片机通过什么方式来对这样的脉冲信号进行采样?如果有3个通道需要采样,又如何实现呢?

万分感谢!

网友A:
你是想做舵机里的控制电路吧?其实舵机里一般都是把这些信号模拟化处理了的,没有用单片机,舵机里真上单片机了,也就犯不着PWM方式了,直接传HEX数据就OK了。

网友B:
AD可以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