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推荐下双积分式AD的型号

楼主(2012-06-11):
与单片机接口,精度在12位或以上,最好有两个通道。谢谢!

网友A:
这样的芯片价格可以买到24bit的ΔΣ型的ADC。
在12bit的水平上,没有什么问题必须由积分型AD来解决的。
单片机内置的12bitSAR型AD基本可以完美解决。

网友B:
双积分在抑制工频上效果非常OK的。

网友C:
12位的一般的都可以搞定了

网友D:
ΔΣ的ADC在抑制工频干扰上一样很好的,不要过于迷信双积分,早翻篇了,低速应用ΔΣ是最合适的,国产的芯片都不到2¥,满足你12位的精度需求绝无问题。

网友A:
双积分在抑制工频上效果非常OK的。
引用 网友B:
积分型AD的抗串模干扰确实是最好的,
但是只要清楚其原理,SAR型AD基本可以实现。

楼主:
5楼:能否指示些IC型号?

网友E:
HOLTEK合泰单片机及电源灯标准品合资代理  QQ182875613

网友D:
国产便宜的可以找深圳芯海,下面海芯,还要深圳天微,都比较便宜,性能看需要选择吧。
有了公司名称,网上搜索一大把,自己定买哪款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