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为什么没有嵌入式系统的教科书提到模拟器的应用呢?

楼主(2012-06-11):
都说模拟器很重要,为什么几乎没有任何嵌入式系统的教科书提到模拟器的应用呢?

网友A:
因为教学大纲中没有要求:lol

网友B:
那些老师兴许觉得这是模电老师的任务

网友C:
做嵌入式系统开发的好像很少用到模拟器吧,都是直接在开发板上跑的

网友D:
模拟器只能应用在研究RTOS...
别的时候一点用没有...
因为模拟器模拟不了设备...

网友E:
提供模拟器是让应用程序工程师可以使用最方便的方法与工具进行开发,但不能把方便当成随便,最终程序还是要执行于机器上。

网友F:
因为老师都没实际工作经验。模拟器也是调试的一部分。

网友G:
模拟器教学用比较方便

网友H:
都说?这个提法是不是让我们被代表了?
至少我没说,可以说我见识短,但千万不要代表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