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最近购买了一批ATMEGA88V-10AU,可是都只能烧写一次。。。

楼主(2012-06-11):
最近从深圳的一家公司买了10片ATMEGA88V-10AU,第一次烧写正常,可是想重新烧写时软件报错,提示“进入编程模式失败”(我用的软件是AVR frighter,USBASP下载线)。换用progisp1.66,提示“chip enable program error”.不知哪位遇到过这种情况?有没有什么解决办法啊?

网友A:
熔丝位设置错误了. 先擦除熔丝位吧

网友B:
你把熔丝截图发上来。

楼主:
我用的是外置500Khz的陶瓷晶体振荡器

网友C:
这个我记不住 ,一直用的官方的STK500,里面设置非常方便,都不用记的、

网友D:
AVR 的熔丝设置最容易搞反,要先搞清楚软件里是1 被编程,还是0被编程

楼主:
AVR 的熔丝设置最容易搞反,要先搞清楚软件里是1 被编程,还是0被编程
引用 网友D:

你说的这个我知道啊,现在问题是程序写进去能正常运行,但是无法重新烧写

网友D:
能SPI烧写的必要条件:
SPIEN熔丝位必须配置为“0”;
RSTDISBL熔丝位必须配置为“1”;
晶振设置正确(CKSEL[0..3] );
陶瓷晶振的启动时间需要加长,SUT[0..1]设置正确;
RST脚不要接强高电平输出的东西,保证能被烧录线拉低电平;
烧录线不要太长,。
满足上面条件就能正确烧写了,不能烧写的话就再检查检查硬件和设置,实在不行那也就只能怀疑芯片了。

JTAGEN熔丝位视需要而定,不用JTAG调试时可以关闭,否则引脚是被占用的。(这个和能不能SPI下载无关。)

网友D:
其实你判断芯片是否有问题的最简单方法就是读出它的熔丝位设置,在这基础上不改熔丝位多次烧写看是否能正常写入、启动
如果能写入,那就必然是你配置错了。

网友B:
特别要注意DWEN这一位,如果该位使能,则进入单线调试状态,此时无法直接进入SPI编程。DWEN与SPI编程使能两个熔丝位是互斥的,只有关闭了DWEN才能再次编程。该位缺省应该是禁止的,不可调试,如果没有仿真器,切莫改变它。

其它感觉还好,即便弄错了,也是可以改的。

网友E(2012-09-22):
用外部时钟输入试试,或者降低下载速度.

网友F:
用高压编程器吧

网友G(2014-06-18):
引用 网友A:
熔丝位设置错误了. 先擦除熔丝位吧

128单片机的熔丝位设置成外部时钟,导致芯片无时钟而锁死(Chip Enable Program Error)。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G:
开始是可以的,就是把圈起来来的那位改成0后就提示,“Chip Enable Program Error”,之后就不行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G:
128单片机的熔丝位设置成外部时钟,导致芯片无时钟而锁死(Chip Enable Program Error)。怎么解决,谢谢 ...

这样, 只能用并行编程器才能搞定了

网友H(2014-07-21):
自己没有高压烧写器也没有经费买的话,就去电子商城找有家伙的人帮你恢复吧,一个收几毛钱

网友I:
好像是说用有源晶振可以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