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极管8050问题

楼主(2012-06-11):
电路如下图,请问下为什么在这两种情况下如A点电压为高(5V)时,C点电压都为0V?

网友A:
BJT具有一定的对称性,虽然相应参数大为不同。参考E-M模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样的话有什么办法可以测试三极管是否有反插么?

网友A:
回复 网友A:

这样的话有什么办法可以测试三极管是否有反插么?
引用 楼主:

反接情况下的电流放大倍数β会降低很多。

网友B:
初一看是不知道为什么,还好有大侠。。。。
   学习了,BJT的对称性。。。。。。。

网友C:
从结构上来说发射结和集电结可以替换,即对称性,同时PN结的面积不同和掺杂的物质浓度不同,又会使PN结有不同的特性,即反接情况下的电流放大倍数β会降低很多。学习到了!

网友D:
左图:NPN三极管,A点加5V电压,使得Vbe>0.7V,又集电极电压为12V,所以三极管导通(工作在放大区或者饱和区,根据β值确定其工作在哪个区),不论工作在放大还是饱和,三极管都导通,电压几乎全部降在电阻R30上,所以C点电压≈0V,饱和时大概0.3V左右
右图:也是NPN三极管,Vbe不可能大于0.7V,NPN三极管典型接法就是左图,右图没见过这么接。

网友E:
4楼正确

楼主:
这个问题我再解释下,实际正确的电路是左图,生产的时候工人把三极管插反了(8050的管脚定义为ebc),所以就变成了右图的电路,但是生产测试C点的电压也是可以正常变化,所以想让我看看有没有办法测试的出来反插。
目前的解决方法是在12V和C点之间串联了150欧的电阻,然后C点串一个电阻和LED灯。如果插反了当A点电压为高时C点电压为5V左右,这样LED灯不会熄灭。

网友F:
0V。不太可能吧,怎么都不可能·~

楼主:
实际测试就是0V,我测了几个了

网友G:
数字芯片经常这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