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助!求IC型号!

楼主(2012-06-11):
我现在有一个SOT-25封装的背光驱动IC,上面丝印有970T,有没有哪位大侠知道这个IC的具体型号,或者是全称,知道的望请告知,万分感谢!

网友A:
背光IC 基本上都是PIN TO PIN 的 而且名字应该是sot23-6 如果要找代换的,关键是输入电压范围和 LED颗数和电流,三楼是我用过的背光驱动,你可以参考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用的是TFT背光驱动,我第一次接触这IC,TFT对电压有要求,我手上的几个IC都达不到要求,在别家的板子上拆了一个发现刚好,却不知道这个IC的具体型号。

网友B(2012-07-21):
器件的代码,上图片或者联系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