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能否驱动这个扬声器

楼主(2012-06-11):
这个电路能否驱动后面的1W8欧姆的喇叭,驱动这个喇叭电流最少也得350mA,可是单从静态上面看才80mA,不知当有动态信号输入时能否达到要求,还有就是这个电路还有什么缺陷的地方请各位大大指正出来

网友A:
喇叭会有些声音的, 只是音量太小。毕竟这个电路驱动不足。驱动管的损耗也很大。
最好参考互补对称的电路来驱动。

网友B:
直接用个音频功放不好吗?

楼主:
喇叭会有些声音的, 只是音量太小。毕竟这个电路驱动不足。驱动管的损耗也很大。
最好参考互补对称的电路来驱动。
引用 网友A:

您所指的是推挽输出吧,但不知道从图是怎么看出驱动不足的,还有驱动管的损耗过大是怎么分析出来的,请指教!!3楼的大大,因为我的模拟电路学的不好,所以想用分立元件先搞点试验,等弄懂原理了再用集成ic替代

网友C:
Q2,Q3直流耦合,是不是也要加个隔直电容;Q2集电极和Q3的基极静态工作点是0.7v左右,不太合适吧。

楼主:
Q2主要是起检波的作用,所以偏置是微导通的状态,Q2和Q3直接耦合主要是考虑信号的最大传输,当然把Q2的负载电阻替换成150欧姆也可以,但是这样的话Q3的基极和集电极的电压就非常接近了,而且Q2的基极电压也略高了30mV,不过电流却大了很多,多谢提醒,还有哪位大大给点建议呀

网友D:
耗电极大,音量极低。管子很烫。

楼主:
能告诉我改善的方法吗?我模拟电路很差,请告知怎么看出耗电大的,是从三极管的输出电压和电流中算出来的吗?如何改善

网友D:
假设你那个8欧姆的扬声器上得到10mW的交流功率,那么它的交流电流就得35mA,注意这个是有效值,其Vpp就需要100mA。那么三极管提供的工作电流应该在100mA以上,而这个电流是与输入信号的大小关系不大,即使喇叭不响时,这个电流也是在的。
以上还只是10mW的输出功率的情况。
你既然在仿真,那应该可以很清楚可以看到这些情况的。你图上那么多电表,怎么就没有一个交流的呢?
改善:改用甲乙类(也称AB型)结构的放大器。

楼主:
假设你那个8欧姆的扬声器上得到10mW的交流功率,那么它的交流电流就得35mA,注意这个是有效值,其Vpp就需要100mA。那么三极管提供的工作电流应该在100mA以上,而这个电流是与输入信号的大小关系不大,即使喇叭不响时 ...
引用 网友D:

大哥Vpp是指什么?我只见过Vcc,100mA是怎么计算出来的?不是35mA就可以了吗?如果用甲乙类放大那么前面两个三极管就不用动了吧?把后面接喇叭的那个三极管改一下就可以了吧?

网友E:
Vpp是峰值电压的意思,楼主的图确实是在往甲类上弄,现在除了发烧的,功放都至少是AB类,另外楼主弄个IC,比这堆三极管的成本还低得多,学模拟不是说绝对要用三极管的。

楼主:
Vpp是峰值电压的意思,楼主的图确实是在往甲类上弄,现在除了发烧的,功放都至少是AB类,另外楼主弄个IC,比这堆三极管的成本还低得多,学模拟不是说绝对要用三极管的。 ...
引用 网友E:

我在网上查了vpp也说是峰值电压,但版主所用的单位怎么是mA?我主要是才学到三极管,所以想搞个收音机玩玩,我看推挽电路也挺简单的,所以想照版主的意思改进下,100mA怎么算出来的还没有人告诉我

网友E:
P=I^2*R
P=10E-3W,R=8Ohm
-->I=35mA

算交流峰值,35*1.414=50mA
因为你是甲类,所以正负半周都要能通过,所以50*2=100mA

楼主:
P=I^2*R
P=10E-3W,R=8Ohm
-->I=35mA

算交流峰值,35*1.414=50mA
因为你是甲类,所以正负半周都要能通过,所以50*2=100mA
引用 网友E:

还有个1.414呢,头一次见,谢谢你啊大哥

网友D:
你用示波器观察一下“7”那一点,好好翻书温习、体会一下。

网友F:
需要做成成品线路板实验的话请联系我QQ2252326062

网友G:
真是专业啊   这个都是图的

网友H(2012-08-06):
确实很专业,模拟电路知识无穷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