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侠们解决一个方波振荡器。

楼主(2012-06-11):
要求振荡频率100~200K可调,脉宽占空比可调,频率与占空比分别独立调节,尽量不牵扯!怎么解决啊!在线等

网友A:
可调频率的三角波发生器加电压比较器。

网友B:
http://ishare.iask.sina.com.cn/f/5419962.html?from=isnom
新编555集成电路应用800例

http://ishare.iask.sina.com.cn/f/24282709.html

网友C:
如果频率稳定性和 PWM 的精度要求比较高的话, 你可能得考虑用 单片机来做了。
用 MCU 解决这样的问题,很轻松。也可以做出很好的人机接口

网友D:
方法一.要实现频率与占空比可调可以采用逻辑门来实现,参考电路详见于附件,频率可通过改变电位器R2和选择不同的电容值C2和C3的值来决定,而改变脉宽可通过选择电位器R3和选择不同的电容值C4和C5的值来决定.(与非门可用4_2输入的集成与非门芯片SN7403)
方法二.可通过单片机的定时/计数器功能来产生所需要的矩形波,用软件设置其定时/计数器实现起来也很方便且灵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