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簧天线加50欧姆馈线延长问题

楼主(2012-06-11):
433M的CC1101,用的是50欧姆弹簧天线,因为安装工艺要求,想用50欧姆的馈线延长,可以吗?如果可以的话,那么馈线的屏蔽层只能单端接到板子的地上,而弹簧天线只能接到其中间的引线上,有问题吗?或者不要屏蔽线可以吗?

网友A:
试试吧,应该可以

网友B:
是你说的这样,天线接屏蔽线心上,屏蔽单端接地

楼主:
市面上的羊角天线加的振子有什么要求么?

网友C:
弹簧天线几乎没有阻抗可言。
不准。

网友D:
单端接地就可以了,给天线做地网的话成本上就不如用成品天线了。

楼主:
弹簧天线的螺旋部分影响比较大,直线部分是不是没有影响?长点、短点、或者弯成直角关系不大?怎么匹配?

网友E:
试一下就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