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unchpad学习贴:ADC

楼主(2012-06-11):
数据可以通过查看寄存器得到!
#include <msp430g2231.h>

volatile long tempRaw;存放ADC转换数值的
void main(void)
{
  volatile unsigned int i;

  WDTCTL = WDTPW + WDTHOLD;               停用看门狗
if (CALBC1_1MHZ ==0xFF || CALDCO_1MHZ == 0xFF)
    while(1);                 启动ADO为MCLK
BCSCTL1 = CALBC1_1MHZ;
  DCOCTL = CALDCO_1MHZ;

  BCSCTL3 |= LFXT1S_2;
  IFG1 &= ~OFIFG;
  BCSCTL2 |= SELM_0 + DIVM_3;            使用DCO八分频

  while(1)
  {
   ADC10CTL1 = INCH_10 + ADC10DIV_0;      选择通道
   ADC10CTL0 = SREF_1 + ADC10SHT_3 + REFON + ADC10ON; 开启REF和ADC10
   _delay_cycles(5);                      等待参考设置
   ADC10CTL0 |= ENC + ADC10SC;             启动转换
      _delay_cycles(100);      等待转换
   ADC10CTL0 &= ~ENC;      停止ADc转换
   ADC10CTL0 &= ~(REFON + ADC10ON);
   tempRaw = ADC10MEM;    、
   _delay_cycles(12500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