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该如何学习UCOS-ii,求教

楼主(2012-06-11):
不知该如何学习UCOS-ii,求教

现在看懂了就绪表。
下一步干啥

网友A:
先看懂任务的调度的工作原理。这是学习 OS 的最主要的关卡

网友B:
我是去micrium那里下载source,里面有本《reference manual》通读了一遍就开始用ucos的。
对应邵贝贝的那本书的十几章,叫“参考手册”的那章,读明白就行了,别的都不用看,你不要管是怎么实现的,只要会用就行。

再一个,去micrium下载官方的port,开发工具要用iar,不要用keil这种玩具级别的工具,别的没什么可说的。

网友C:
4楼,为啥说keil是玩具级别的工具?说说你的感受和原因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 我关心的就是咋实现的

以后估计会根据ucos改下一个精简的。

网友A:
如果想在 KEIL c51 上玩, 想玩精简. 那了解任务的调度后, 直接去玩 small RTOS 吧.

网友D:
源代码下无秘密
Read The F**king Source Code!

网友E:
慢慢来,这玩意有个认知过程,熟悉之后一切都简单……

楼主:
回复 网友E:

听你这么一讲  我豁然开朗  差不多懂了七八成了!

下一步主要看代码了

网友F:
正在学习中,用心看书才是重要的。

网友G:
回复 网友F:

你给了楼主一个标准答案

网友H(2013-03-13):
小弟也正在看, 有点痛苦

网友I:
近期也在学 求指教

网友J:
谁骂MDK我骂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