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1274的应用

楼主(2012-06-11):
我使用ADS1274芯片,配置为SPI工作方式。format信号0  3.3v  0,mode是0   0
控制信号连接如下:
SYNC一直接高电平
CLK  25M时钟信号
TEST0和TEST1接地
3.3v 1.8v 5v供电正常,VREF=1.8v也正常
检测DRDY信号时(SCLK时钟没接时钟信号),一直检测不到DRDY的下降沿,也即没有数据转换完成信号,想问下大家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是时序不对还是一些其他的原因?
另外想问下:PWDN信号需要怎么控制吗?

大哥好,可以参考一下您的程序吗,最近也在用这个,新手没有头绪。1158530991@qq.com 非常感谢

楼主:
外围连接图

网友A:
没有用过这个芯片的 漂过。
建议仔细看数据手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