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欧姆阻抗指的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2-06-11):
433M要做到50欧姆阻抗匹配,是光天线是50欧姆阻抗还是所有PCB上的线都要?50欧姆阻抗是怎么做到的?和线的长短有关吗?

网友A:
RF线要做50欧姆匹配
关于阻抗匹配,要有参考面的,计算线宽
可以下载个ploar软件 计算下

网友B:
RF线要做50欧阻抗,另外要对天线(包含射频电路的元件)进行50欧匹配

网友C:
433M要做到50欧姆阻抗匹配,是光天线是50欧姆阻抗还是所有PCB上的线都要?50欧姆阻抗是怎么做到的?和线的长短有关吗?
引用 楼主:

50欧姆是惯用的传输线特征阻抗,其源于同轴电缆(传输线的一种)中的功率传输密度和效率的综合最佳考虑。沿袭此“标准”,一般传输线(如PCB中的微带线或带状线)都设计成具有50欧姆特征阻炕的传输线,以适应传输线的连接。传输线的特征阻抗基本仅与其材质和截面形态有关,而与其长度无关。

为了减小反射,要求传输线的端接器件(含源和负载)阻抗与其特征阻抗一致,所以才有此50欧姆阻抗的要求。

楼主(2012-07-30):
回复 网友C:
那弹簧天线怎么保证做到50欧姆阻抗的?

网友C:
回复 网友C:
那弹簧天线怎么保证做到50欧姆阻抗的?
引用 楼主:

天线形态和介质材料的设计和选择,此外还可通过匹配网络来匹配其阻抗。

网友D:
回复 网友C:
这个可以理解为阻抗的连续性么?就像光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