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V 升压到12V电路求分析

楼主(2012-06-11):
3.7V升压到12V后功率提不上去,加载50mA ,电压就降到3.8V,求专家斧正。

网友A:
提供升压IC 型号  D1 型号 才好分析原因啊

网友A:
关键是器件要选对 功率电感 和快恢复肖特基二极管

楼主:
IC  LM3478  D1 SB2A0,电感 4.7uH   Q1 UTC 8N06

网友B:
电感的DCR  ? 开关管的电流能力  ? 开关频率  ?

网友C:
电感是很重要的东东

网友D:
4.7uH,会不会太小?!
除非你的工作频率达到3MHz。

网友E:
要做成成品样板试验吗?请联系我QQ2252326062

网友A:
你仔细看看规格书,反馈引脚和2 3脚短路了,估计你画的时候没注意

网友F:
原理图是错的吧?
用NSC的webench软件做吧,把输入输出给出来,点以下鼠标,原理图及元件参数就出来了

网友G:
我也在用这个芯片,so封装的没货哦

网友H(2012-10-21):
升12V还要功率,有点勉强。

网友I:
真人好久不见!

网友J:
可使用WEBENCH软件进行设计,注意下器件的选型,比如电感,MOSFET管等http://webench.ti.com/webench5/p ... VinMin=3.40&VinMax=4.2&O1V=12.00&O1I=0.50&base_pn=LM3478&AppType=None&op_TA=30&lang_chosen=en_US&optfactor=3

网友(2013-05-14):
为什么不用78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