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用过福瑞达TFT彩屏,怎么样才可以让它显示

楼主(2012-06-11):
:dizzy: 就给了一份英文资料。
搞了两天就可以读出模块的一些ID,怎么显示没有一点头绪,求前辈指点一下。

楼主:
:QTFT彩屏没人用过么。。。。

网友A:
好多人觉得太简单了,懒的回答.....
看看手册上的寄存器说明吧。
有id,大部分都是cpu屏。
如果不管效果的话,其实就是那关键几个寄存器,显示开关,内存读取通道,时钟开关,竖头竖尾,行头行尾...

楼主:
回复 网友A:
:L 就是这些我都有试过还是不能显示东西,哎,算了,还是自己看吧。谢谢你了。

网友B:
你用的是多大尺寸的?

网友C:
有显示出来吗? 我的也是一样, 就是能读出模块ID, 但是就是不能显示.

网友D:
这些人真是不愿意说话?

网友E:
他们家的我不太懂,不过我们TFT资料可都是中文的,有空可以来我们武汉中显看一下。

网友F(2012-12-07):
楼主可有弄出来啊?

网友G:
先要了解驱动芯片,找资料应该找驱动芯片资料,因为液晶屏是通过驱动芯片驱动的。